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请教一般船用万向节可以承受的转速是多少啊?

楼主(2008-09-25):
就是那种普通的,不是什么高级的合金做的.
谢谢了.

网友A:
传动节的形式有很多种,不知道你问的是哪种。

网友B:
一般的金属万向转速不会高于五千转,太高了嘈声会很大,同时震动和磨损会很厉害!高速最好用软轴

网友A:
以前用金属的确实存在磨损的问题.但上两万转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看结构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