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E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08-09-25):
今天买了个3E/11.1V2200毫安20C放电理电,充满了怎么显示电量12.5,和我的11.1V1800毫安20C放电的电池是显示一样的电量,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充满电的速度比我1800毫安的要快!我觉的好像有问题啊!正确显示电量应该多少啊!

网友:
首先更正LZ 的一个误区!
目前的聚合物电池,不管容量是多少,截止的充电电压都是在4.2V 左右的.
小到50MAH, 大到5000MAH. 电压都是一致的!
第二:如果你所说的电量是指容量,那么,一般靠充电器来估计容量不是很准确的.
就是通常所说的:毛估估的.
第三:你说的充电时间问题, 如果你1800MA 的电池,从3.6V 开始充,到充满结束所用时间是:A
你2200MA 新电池也是从3.8V ,开始.到充电结束.所用时间是:B
如果说是同样的充电电流.
那么:A肯定是小于B 的.
如果A 大于B 很多,可能你1800MA 的电池有点老化,内阻变大,也会出现充电时间变长的情况,
但是差异不会很大.
一新一旧的电池,在充电时间上确实有点出入!
具体到底是新电池容量小了,还是老电池容量太足.这个说不清楚!
只能靠在使用中去感觉飞行的时间了!

楼主:
为什么11.1V1800毫安,20C放电和11.1V2200毫安,20C放电,充满了都是显示12.5呢!2200为什么不显示不1800多呢!

网友:
你到底问啥子?

网友:
楼主先好好学习电池的基本知识!
电量显示12.5????搞不懂!那是电压,拜托!

网友:
哈哈,这个解释的累,去看看电池的基础就明白了。

楼主:
那怎么才能看出他的容量的大小呢!给我个连接,电池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才能看出他的容量的大小呢!给我个连接,电池知识!谢谢!

买个电池容量测试仪。

网友(2009-01-11):
回复 网友A:

三楼的兄弟锂充满后是4.2V 4.2*3=12.6V.标称11.1V是标准电压3.6*3=10.8V.这电压跟容量没有关系的.哪怕是3S100MA的电池充足也是12.5V左右,3S5000MA也是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