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请问飞机重装后起飞时,如机头向前,机老往右侧 ...
各位老大请问飞机重装后起飞时,如机头向前,机老往右侧平飞过去,如何调整,急

楼主(2008-09-25):
各位老大请问飞机重装后起飞时,如机头向前,机老往右侧平飞过去,如何调整,急

网友A:
是不是右拉多了哦

网友B:
什么型的飞机啊?

网友C:
调十字盘水平,微调控

网友D:
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E:
1)先看偏差大否,偏差比较大要调十字盘的对应连杆长度;
2)如果偏差不大-----推油门,双手松开,稍后飞机发生偏差,及可以直接调控对应通道的舵机中立点
前提:
1)控必须支持舵机中立点调整;
2)调整前先确保舵机机械系统已经归位,控上舵机中立点已经清零
3)调整前,确信连杆长度已经通过卡尺校正过,十字盘基本目视水平;
对于像LAMA这样控上无法修正的:
1)确保先按照如上步骤调整过连杆长度;
2)修正控上的通道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