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10C 2.4G,不知接受机天线怎么放,求助!!!!! ...
我有个10C 2.4G,不知接受机天线怎么放,求助!!!!!!!!!!

楼主(2008-09-26):
我有个10C 2.4G,不知接受机天线怎么放,求助!!!!!!!!!!

网友A:
请看这个连接,有接收机的放置图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1493&extra=page%3D1
两根天线要垂直放置

网友B:
天线互相垂直,尽量远离金属件特别是整体大个金属件,碳纤侧板,及电池。
最佳的位置是,不管模型在什么位置从天线这里都能看到发射机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