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辉盛9G锁尾陀螺的控制延时设定在什么位置比较好?

楼主(2008-09-26):
我用的是GM700+9G,一般模式下感度调到50%还有追踪现象
高手们都来说说吧

网友A:
延时45左右
感觉,我以前用,调到过90都成~~

网友B:
我的401+辉胜9g,摇臂用从内往外数第二个孔,陀螺仪行程设到最小,保证不撞内墙,延时25,感度我的只设了+45%(6EXHP),尾巴没什么震动的时候3D锁尾效果不错,侧钟摆都不怎么动,要是震动大,悬停都要乱甩了。

楼主:
今天又重新调整了中立点,陀螺初始化。
延时设定在40,尾巴现在好多了。可是又有奇怪的事发生,感度从50%-----100%没有明显感觉到追踪??: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