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保姆

楼主(2008-09-26):
一、设备配置:FLLKE万用表,充电器DN G2,充电保姆AKE G2/P6,3E 2200/20C三块,AKE 2200/20C三块。
二、使用体会:正常充放电约30个循环后,感觉电池容量下降,单节电池端电压差异增大。
三、测试试验:
1、正常连接充电器DN G2,充电保姆AKE G2/P6和电池,充电电流设为0.2A,用FLLKE万用表测量充电器DN G2输出电压为12.616V、电池端电压为12.646V。
      即:充电保姆AKE G2/P6的充电电流回路输入、输出端存在0.03V压降,折算充电线路的电阻为0.15欧姆。我常用的充电电流为1.4A,则电压差约为1.4V,平均每个单体电池充电终了的控制电压下降约0.46V。
2、充电器DN G2,充电保姆AKE G2/P6间仅连接控制线,不接充电线。接通电源、启动充电器和充电保姆后,用FLLKE万用表测量充电保姆AKE G2/P6充电电流回路输入、输出端间的单线直流电阻约为0.07欧姆,,则单节电池充电回路电阻约0.14欧姆,以0.2A电流充电时产生的压降约0.028V。由此验证步骤一测试数据可信。
3、打开充电保姆AKE G2/P6,仔细检测发现,继电器接点间存在电阻不等。
4、充电过程中,仔细观察充电器显示的充电电压、电流值,3个单体电池变化情况不均衡;
      用步骤2方法,逐一测量AKE G2/P6充电电流回路输入、输出端间的单线直流电阻也不一致;
     飞行中监测电池电压,发现不同电池组都有共同现象,就是中间那块单体电池最先出现低电压告警,用步骤2方法复测充电保姆AKE G2/P6该充电回路电阻最大。
若3个回路电阻较均衡或者说回路电阻变化较为一致,可通过适当调高充电器DN G2充电截至电压予以补偿。但由于回路电阻变化不一致,则不太好用这个办法处理。
四、原因分析:充电保姆AKE G2/P6利用充电器DN G2的现有条件,采取拾取充电器充电终了提示信号来控制充电流程:提示音---停止充电--静止约2秒--断开当前电池--静止约2秒--切换到新电池--静止约2秒--启动充电器。但是充电保姆AKE G2/P6继电器接点动作时,充电回路中还存在微弱电流(此时可在充电保姆AKE G2/P6充电电流输入、输出端检测出电压差),可能产生微弱放电,日久生变,造成继电器接点接触不良。
五、建议:厂家应在继电器接点并接吸能元件,延长继电器寿命。

网友:
G2的充电算法较差,在线检测的。就算不接保姆,电池也随机性不平衡

我用0852就要准好多

网友(2009-05-19):
自制3S一拖六充电保姆,3S插座可插2S,保姆+DVE1.66A电源+USBASP程序下载器=150元包E邮宝

http://shop58013465.taobao.com 联系QQ:40560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