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我的3E锂
电池
平衡
充电器
LPC-1080出问题了 第5路灯一直亮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居然只用接负极就可以了 怎么回事?
3E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LPC-1080是5s充电器 有6根线 用万用表量每根线的电压 只用负表针触击输出线 正表针悬空 就有4v多的电压显示 6根线都一样 奇怪吧?

网友A:
你完蛋了,有一路坏了,寄回去修吧。
这是3E的通病了,我上次是中间一路坏了,比你运气还坏,你现在至少能充3S和4S,我只能充2S,3S怎么样都要用到中间一路,可中间一路是坏的。。。
寄回去修后到我手里就给卖了,垃圾,换个牌子吧

楼主:
返修花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