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没震动,高速有震动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8-09-26):
同上.

楼主:
横主轴都是新的.桨也是,

网友A:
可能是浆变形了,产生双浆进而引起震动。

网友B:
消除双桨,如有炸过,而又换过横,主,尾三轴的,就主要查有关的轴承了,特别是尾轴靠尾桨一边的那颗。可开机运转1-2分钟,手摸尾部看是否会热,如过热证明尾座有轴承坏了。像这样低速不震高速震,如无双桨多数是有某颗轴承坏。不过震动的原因最多,得靠自己慢慢啄磨了。

网友C:
检查大桨动平衡
检查轴承

楼主:
我认为桨的质量还是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D:
同意5楼的
如果大桨不平衡 低速就应该也有双桨
轴承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不排除尾桨是否平衡?
我的GF 之前高频震动 是因为尾桨不平衡 造成的
害我换3轴 皮带 尾齿传动轮 都不解决问题
楼主 还是要自己一一排除问题
采取一一排除法 先取掉皮带 测试有双桨没 再取掉大桨 旋翼头

网友D: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采取一一排除法
找到是尾巴部分的原因 但是在想不到是尾桨的原因
后来无意取掉尾桨 测试 才找到最终问题 呵呵
JJ有问题 一下子找不到问题 千万不要急

网友E:
平衡翼杆是否检查,一般弯了就换,如不换也会引起不同程度的震动

网友F:
学习了,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