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 受打击了

楼主(2008-09-27):
一直潜水, 光看帖没入门, 前几天在京东买东西凑运费买了个双马的三通LAMA, 才一百多
好难飞, 感觉稍一动就是动作太大了, 几乎不敢飞起来, 一起来就冲太高, 冲高了就手忙脚乱摔下来
好打击...
不过摔了几下都还没事...
一块电瞬间就没了, 配的镍氢
充电器
貌似不会充满自停-_-b

网友A:
你练习了模拟器吗?

楼主:
没呢, 这破控也接不了模拟器

网友B:
这种玩具飞机 刚开始的确很难飞 等你掌握了他的性能 就可以反应更快 很好的操作了 不致不敢飞了。多练习就行了,不用模拟器,开始不要飞高 刚离地一米多就行了 手是要不停动控的

网友C:
所以说模型不是玩具嘛!遥控器不行就买个好一点的,反正一直要用,先开始还是练练模拟,你一开始接触模拟器时就会知道,这是个高科技的活。

网友D:
3通的是玩具,但是你要是飞高了我想就很简单了,低飞才是困难的,因为受地心引力的关系

楼主:
楼上几位建议差异好大哈, 多谢回复, 不过我得弄几块电池去, 原配的镍氢一下子就没了

网友E:
慢慢来嘛,直升机这东西急不来的,我现在会飞450,但说真的,LAMA我都飞不起来的

网友F:
我飞过三通,的确不好飞。控制性能太差!
最好的解决办法:买个4通的LAMA。这样才可以有效控制飞机。
3通、4通、6通都飞过了,这是一点比较后的体会。

楼主:
谢楼上两位鼓励
其实我买了这个三通之后还没到手就又在二手区收了个四通共轴...

网友G:
难飞是必然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加油

网友H:
原帖由
sdca945
于 2008-9-27 16:45 发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喜欢

楼主:
今天又飞了一次, 比昨天强多了, 只摔了一次 电池太惨了, 估计就三分钟, 充电又慢

网友:
慢慢来,不着急,多联系模拟器,入门就好了

网友F:
练共轴飞机,风险其实很小
不练模拟器一样可以飞的。
关键是勤加练习,养成条件反射,一出现问题,就反向打舵
把悬停练好了,自然可以飞很多动作了

网友:
多联系模拟器

网友I:
其实LAMA并不好飞,没450稳,新手先练一下模拟器,感受一下打舵时飞机的动作变化。练到在模拟器里面正飞可以乱飞都不炸机之后,直接上450~记得绑上训练架!个人感觉一定要有好的舵螺仪和尾舵机,模拟器里的飞机锁尾十分好,要是真机锁不住尾的话,飞起来会反应不来造成炸机的

网友J:
等建立了条件反射就好了。

网友K:
100块大洋之内,买个模拟器,ESKY的那种,目的是要那个狗。
然后下个G4,爽啦,很便宜,很有益!

楼主:
5#10到手了, 真的比三通的那个好飞, 而且锂电的续航能力好太多了, 不过晚上玩天太黑然后就把脚架摔断了-_-a

网友L:
玩具电直真的难飞。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玩具电直真的难飞。

还不是一般滴难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5#10到手了, 真的比三通的那个好飞, 而且锂电的续航能力好太多了, 不过晚上玩天太黑然后就把脚架摔断了-_-a

5#10,是个什么东东,四通的吗?上照片看看。

网友:
那里能够这么急躁呢!想当初我可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做到能把CUPID悬停一块电池!
  我之前没有练过模拟器,也没有飞过拉玛!

楼主:
主要是之前朋友用手电照着玩那个三通都还好, 结果这个5#10是黑色的... 手电照着还是看不见-_-a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我走了好多弯路,先买的004,没练模拟器,难飞,摔了;又买了4通lama,摔摔修修,终于练熟了,之后练的模拟器,买了黒鹰500,可是维修费用高,现在进450了。
       一路下来得到经验:1.练模拟器挺重要:节省成本、事半功倍;2.多潜水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