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导一下轻木金燕子折腰后的维修方案....

楼主(2008-09-27):
各位魔大友,,,,

俺的轻木金燕子,上周不慎腰扭了一下,

丢了可惜,退役了也舍不得,想修一下再飞.....

请问一下,

1.维修时用什么胶较好?

2.断裂处是碳杆加强可以吗?
  用普通的三合板加强可以吗?

受伤的图片如下:请看图说话.......谢谢!

网友A:
在底部加一根5mm碳杆,用胶带固定即可,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底部加一根5mm碳杆,用胶带固定即可,我就是这么干的

谢谢提醒!

我还准备把蒙皮撕开,在里面加强呢....

但上面下面都有折断呢,只加强下面可以吗?

网友:
一样可以飞嘛.....

调整大小 6200

断腰很厉害

断腰很厉害

调整大小 6200

副翼干脆撕了,因为断腰后挡住副翼的

副翼干脆撕了,因为断腰后挡住副翼的

调整大小 6200

调整大小 6200

当然这样就不能飞了啦....

当然这样就不能飞了啦....

网友:
正经说了.....
用刀切蒙皮,注意要在粘到轻木的位置切,沿着断裂位置切开一边,撕开后先定好位置,用502加滴,然后在相应断裂位置用木条和三角块进行加固,然后封回蒙皮,也用502可以的,就基本OK

网友B:
老b,10月1日期額深圳耍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经说了.....
用刀切蒙皮,注意要在粘到轻木的位置切,沿着断裂位置切开一边,撕开后先定好位置,用502加滴,然后在相应断裂位置用木条和三角块进行加固,然后封回蒙皮,也用502可以的,就基本OK

老B就是老B!咋啥坏事都干过呢?

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b,10月1日期額深圳耍哇....?

吹牛贴又开始了瓦.....我切珠海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牛贴又开始了瓦.....我切珠海飞哈

B老又去珠海圈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这样就不能飞了啦....

哈哈哈。。。。。

网友:
断口处塞点餐巾纸,再上502,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办法,,,,,,,,这可能就是真正的糊弄吧.....

网友:
面积够大的话,建议用白乳胶,因为比较轻
对强度要求较高的话,建议用AB胶

网友(2009-05-01):
揭开蒙皮,从断开的结构处,都加强轻木或层板,必要时可以适当增加连接处的结构,最好用乳白较,而且要看好质量,乳白胶有质量之差

网友:
我的燕子也折腰了,索性换一架北西Ultima,择日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