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鲜有人做轮式战车模型啊?

楼主(2008-09-27):
比如BTR 80

最好是前2轴都能转向,如果后轴能反向转向,就更好了。
这样车子省电,速度快,越野也不差,不是更好玩?
有没有DX推荐一下哪儿有卖?

网友:
轮子不好找

网友:
楼主是知音啊!我也一直很纳闷:轮式的效率比履带高多了,实体模型的越野能力比坦克强,为啥那么少人玩?买两辆便宜的大脚配个好壳子应该能做出来,关键是市面上难找到合适的壳子。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这帖子就是了,估计换个壳就能行,其实不换也可以,那个大箱子,可以装多少电池阿...

网友:
我也非常喜欢轮式车,但是8*8的动力配置难以完成,也没有相应的配件这些卖,只能喜欢了

网友A:
关键是车桥和变速箱 。。。咔咔 。。。8好找哈 。。。

偶正努力的自己造哈 。。。

网友:
车壳可以自己做啊     用塑料板   然后磨平喷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车桥和变速箱 。。。咔咔 。。。8好找哈 。。。

偶正努力的自己造哈 。。。

兄弟车子什么进度,上个pp分享一下吧

网友:
先拿做的车桥拼了一辆爬爬 。。。

把我的LC40的壳子先用上了 。。。这壳子买了好长时间没动了 。。。

看下最后那张图片 。。。后桥是通轴的 。。。嘿嘿 。。。可以任意连接多桥 。。。

楼主:
楼上这还是做大脚的思路,其实没必要让车轮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如果4轴输出困难,就干脆考虑单轴(第3或第4轴)输出算了,前2轴转向,作成独立前轮,这样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这还是做大脚的思路,其实没必要让车轮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如果4轴输出困难,就干脆考虑单轴(第3或第4轴)输出算了,前2轴转向,作成独立前轮,这样不就行了?

这是爬爬 。。。当然要有行程哈 。。。要不怎么爬 ?

对于8X8来说重要的是搞到车桥 。。。尤其是通轴的车桥 。。。这个偶已经搞定了50套8X8车用的桥 。。。变速箱也搞定 。。。剩下的只是找时间把他们拼出来而已 。。。

网友:
我见过一次爬爬,很不错的,如果一堆在一起爬就爽了

网友(2008-11-02):
已经有人开始做了
还是8驱的,

网友:
你的轮子狠特别,故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