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的脚架改装求助

楼主(2008-09-27):
请问群中,lama v4的脚架设计太差,容易断裂,请问模友016的脚架是否可以改装使用在LAMA V4上?

网友:
我还打算装450的上去呢

网友(2009-01-09):
整016的太大了吧,不协调

网友A:
用A.L.Z的耐炸脚架吧,8元一套,炸不坏的,呵呵

网友:
用热缩套管修复,不得以而为之。厂家有意的!

网友(2009-04-08):
用伞骨作一个

用伞骨作一个我机器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L.Z的耐炸脚架吧,8元一套,炸不坏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