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800陀螺测试报告!已经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9-27):
一.高速自旋,在停止的那一刹那会抖尾!(401无)
二.普通航线,急速上升时会甩一下尾巴(401也有)
三 左右来回打舵!有一点延迟!
解决办法:
1减少尾舵总行程!(有图说明)
2提高中点油门曲线
3把4通道左右舵量调到150

今天在感度75 4-5几风情况下测试,调整后的PG800表现完美!无任何漂移!整体感觉很不错!不过手感还没适应感觉尾巴动作很刚直机械!呵呵!

楼主: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我的买回来2个月了,还一次没用呢!!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买回来2个月了,还一次没用呢!!先学习了

不用就浪费了~呵呵!整体性能高过401那应该是肯定的!我也刚用想看看大家还有别的问题拿出来讨论解决没有!

网友B:
我說一下我的感覺
一.高速自旋,在停止的那一刹那会抖尾!(401无)- <<昨天換一架直昇機後我才感覺有這現象,原因是尾舵有虛位,我的小暴龍不會這樣

二.普通航线,急速上升时会甩一下尾巴(401也有)-<這是難免的,急推本來多少會有一點,轉速提高就不會

三 左右来回打舵!有一点延迟!<<<尾舵ATV調整為150%,是每一顆陀螺儀調整時的標準,不是只有PG800這樣調,如果你有設置卡的話,把AEXP降到0或-20,效果也會明顯改善(預設為-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說一下我的感覺
一.高速自旋,在停止的那一刹那会抖尾!(401无)-

楼上的兄弟的问题也是我发现的~我已经全部解决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新发现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兄弟的问题也是我发现的~我已经全部解决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新发现没!

幾乎每個陀螺儀都有這現象
這屬於標準調整流程~

网友:
高速自旋刹车,屁股有设置卡设置的

网友:
听说屁股的北京展会价格780元

网友C:
一.高速自旋,在停止的那一刹那会抖尾!(401无)

这个问题是我一直郁闷的事,不过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高速自旋,在停止的那一刹那会抖尾!(401无)

这个问题是我一直郁闷的事,不过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

哈哈!火星也没解决啊!这是前几天的解决方法!今天我又有最新方法了~比这个好~

就是加长舵机摇臂!要是9257的话就不要用圆盘了~换那个星形状的换到外孔!然后还是调到左右不回中!

这样的话不会减低尾巴转速的力度!但有一个缺点就是感度要减低到50-60了!呵呵!火星可以试试!

楼主:
换星形舵盘!或者接长舵机臂!就不用管2边的距离了!

可以把最大行程调到顶头!

楼主:
不过我遇到过一次特殊情况!

顺航线转弯的过程中,再把飞机调头成倒航线的那一下尾巴转不过去!(不知道谁遇到没有)
我只遇到过一次!

后面又测试了几次又没有发生了!不知道是不是我那次操作问题!

网友:
我是用米字内2孔的,今天试了5个电了,效果好多了,基本没什么感觉了

网友:
我的没有第一条现象,不过停车真的钢钢的,说停就停

网友:
回复 网友D:

1:高速自旋,在停止的那一刹那会抖尾。增加DEC-EXP的值,直到尾巴不抖为止。这好比高速汽车过弯道,增加转弯半径。汽车就会平缓
2:普通航线,急速上升时会甩一下尾巴。增加ACC-EXP的值,直到尾巴不甩为止。道理同上.

网友E:
PG-800在这个论坛被吹到不知是何方神圣,经细查原来又是MIDE IN CHINA,还卖到900多,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PG-800在这个论坛被吹到不知是何方神圣,经细查原来又是MIDE IN CHINA,还卖到900多,无语...

这还需要细查?  本来就是国内产的 谁又说是 老外的 ,模型展上的柜台和5imx上的新闻说的很明白了 ,是深圳世纪光大 产的, 只是说很大可能是仿的英国的ds760而已!

同样的东西 不同的使用方法 或者 产品个例 都会导致不同的效果吧 而我好像是遇到个例了!

有些人只能说是比较×,为啥国内就不能卖900多 小日本的就可以卖几千?  中国人才无语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2008-11-18):
朋友PG800  悬停的时候间隙性的抽动 每抽动依次尾巴向右跑2-3度  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F:

抽动是电调和马达匹配问题。抽动瞬间造成转速变化,所以尾巴会跑。调电调的进角

网友:
這邊有些新資訊關於PG-800
以下節錄自
http://www.runryder.com/helicopter/t456950p2/
老外也有在討論這棵 基本上應該是copy自DS-760 軟體部分都是相通
比較大的爭議是元件校正問題
老外認為DS-760在出廠時候 有對每一個Gyro做校正 而PG-800只是單純copy
而以下的大意是 如果在未校正的情況下 大約會有67%或者是更高的比例 會出現1度/秒的誤差
姑且不論道德問題 看看$$ PG-800應該還是值得買的吧
Unfortunately I'm not suprised by this. Recently I had access to some technical details of the spartan sensors and statistically only about 20% would have worked perfectly out of the factory without any calibration needed. More than 67% needed a calibration of 1 deg sec to make the run perfect.

Now if you take into account the heat that the gyro develops during use (no external temperature variation) and the fact that the pg800 doesn't come calibrated, you have a 67% chance (or higher) that it will drift at a rate of 1 deg/sec or more as soon as the gyro heats up internally... thats only a full piro in about 6 minutes in the best case scenario. Not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要小看中国人的智慧,中国还是有不少牛人,DS760与CSM SL720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