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台C0618A,有不少问题请教各位DX..

楼主(2008-09-27):
今天收到了C0618A,做工不错,成色也确实不错
但是出现了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1,挂齿不全,请问哪里能收到全套挂齿,价格多少?
2,那个快慢档怎么用?我调到慢档后,车床主轴锁死,快档又正常。
3,没看清楚电机,直接上了单相,把1968产的原装电机烧了。。。。明天去重新绕线圈,请问改为单相后,如何控制正反转?

网友:
放在慢挡后应把主轴箱里最右边那个大齿轮上的销子拔出编选转过一定的角度,为防在运行过程中销子自动插入打坏齿轮,应转过较大的角度才比较保险。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
三相电机适用单相电,首先要把电机改为三角形形接法,在其中的一相中接入15-20uf的电容,虽然有点发热,但问题不大。如果要反转,只需将电容从一相换到另一相即可。

楼主:
多谢楼上的答复,这2个问题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有朋友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
0618全套挂轮500元

网友:
不车丝扣,要挂轮有什么用?
小床、小件、丝可以攻或套,到确实要用到的时候再说。

网友A:
我也收了一台,有不少挂轮,但没有挂轮表,你那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了一台,有不少挂轮,但没有挂轮表,你那有吗

楼主:
今天去买了台370W单相正反转电机,回头再加个倒顺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配的有个蝴蝶倒顺开关,接两相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齿轮好像前段时间论坛里有人用线切割加工过,不贵,十几二十块一个。

网友:
淘宝上有加工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