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心架和跟刀架

楼主(2008-09-27):
对于加工长度300的小床,需要中心架和跟刀架吗?那个用的多一些?

网友:
要看你加工的工件了,一般中心架是用来车长轴或工件较长的内孔,跟刀架配合顶尖车长轴的外圆精度高。
300长的小床卡盘也就是100的20mm的通孔,如加工外径20mm以上长度100mm以上的内孔就一定要用中心架,这样才能保证精度的

楼主:
就是说车外圆,中心架和跟刀架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此时跟刀架的效率还高一些,不需二次装夹.如果是车较粗较长轴的内孔和端面,则必须用中心夹, 此时跟刀架好象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呀

网友:
跟刀架是不能用来车长轴内孔用,它上面只有两个支点无法固定工件的

跟刀架只能配合顶尖粗车和精车长轴外圆的哦

楼主:
是,内孔车刀的刀尖都是朝着自己的方向,没有朝上朝下,或朝外的,(也没见有反装刀的,估计反装了,中心也对不上,个别的也许行)这样车内孔时,跟刀架确实支撑不了工件,看来还是先弄个中心架,有米最好都弄来,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车外圆,中心架和跟刀架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此时跟刀架的效率还高一些,不需二次装夹.如果是车较粗较长轴的内孔和端面,则必须用中心夹, 此时跟刀架好象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呀

不可能起到一样的作用,
长轴车端面,跟刀架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起到一样的作用,
长轴车端面,跟刀架怎么用?

可以呀,跟刀架顶着长轴的右端,此时端面与跟刀架还有1~2厘米,跟刀架固定在溜板箱上,纵向动不了,中拖板带动刀架纵向进给,不就可以车端面了吗,在说刀的纵向移动,也起到了第三个支点的作用,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呀,跟刀架顶着长轴的右端,此时端面与跟刀架还有1~2厘米,跟刀架固定在溜板箱上,纵向动不了,中拖板带动刀架纵向进给,不就可以车端面了吗,在说刀的纵向移动,也起到了第三个支点的作用,对吧

好象不太对的样子,中心架用的用途更多,可以车外圆,内空,平面。
                                      跟刀架一般就是车外圆。(除非做专用工具)

            架子好用,用好很难的!!!尤其是用中心架有较高精度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呀,跟刀架顶着长轴的右端,此时端面与跟刀架还有1~2厘米,跟刀架固定在溜板箱上,纵向动不了,中拖板带动刀架纵向进给,不就可以车端面了吗,在说刀的纵向移动,也起到了第三个支点的作用,对吧

细长轴根本就不可能,不信你试试。
车端面是不能使用尾座顶尖的。
车床一开,轴就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长轴根本就不可能,不信你试试。
车端面是不能使用尾座顶尖的。
车床一开,轴就甩了。

如果是细长轴车端面,中心架和跟刀架就都不用了,直接从通孔插入,从卡盘伸出5~10毫米卡紧,直接车就好了,尾顶也不用

一开始想,300毫米长的小床没有必要配中心架和跟刀架,现在看来想玩出漂亮的活,这两个东东是必配的,好在不贵百十元,外面是买不到的,所以还是一起从厂家买原配的省事,使用架子时,得用百分表找正长轴右端的中心再固定架子,而且长轴外圆是事先粗车过的,这是我目前的观点,欢迎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车制最好就是一次装夹,所以最好的车平面还是用尾顶。至于轴太小刚度不够可以用架
中心,跟刀都可以用的。
  还有用跟刀架可以直接车制毛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长轴根本就不可能,不信你试试。
车端面是不能使用尾座顶尖的。
车床一开,轴就甩了。

你可以中心架+跟刀架

不过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

我以前车的8米的丝杆就是这样的。外圆才68的

网友:
还有车细长轴时用反走刀,来提高加工性的。

其实有时候刀磨好,走刀量合适,切屑速度稍底点,

200-300 的一般细轴大多可以不用架的!

有点象“无招胜有招”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