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直径120的圆筒上均匀打上128个直径2的孔?

楼主(2008-09-27):
本人做的一个东西,需要在在一个直径120的圆筒上均匀打上128个直径2的孔,结果工厂说要上五轴联动,而且还有误差,最后请示老板,用分度头打了 125个孔了事。回来看手册,提到一种差分分度法。哪位技术大拿给说说这事?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4轴就可以了吧,用的到5轴?

网友:
厚度多少/?或者说孔深。什么材质?

网友:
不过也的确够密集的了

网友A:
如果量大可以做一个128槽的“马耳他”槽轮分度,定位准,速度快。

网友B:
可以用“一轴”来工作
做个动力刀头装到车床的中滑板上

用步进电机和同步减速轮挂到卡盘后面的轴孔(把卡盘的传动皮带临时摘下来)

用mach运行个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一轴”来工作
做个动力刀头装到车床的中滑板上

用步进电机和同步减速轮挂到卡盘后面的轴孔(把卡盘的传动皮带临时摘下来)

用mach运行个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了

林大夫这个办法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林大夫这个办法好

那至少的两轴,要不然滑板不能自动前进,没办法大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至少的两轴,要不然滑板不能自动前进,没办法大孔。

如果要自动的话要两个轴,如果是手动给进一个轴就行了,可以用给a轴的命令代码aXX度,让其旋转一定的角度,然后手动打孔,其实就是把卡盘当成了分度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用分度头夹上就OK

网友:
差动分度:在分度头主轴后面插上一根挂轮轴,将主轴和分度部份连起来,当转动分度手柄,使分度盘同时和手柄同向或反向转动差分的孔数,以达到分度的目的。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算出周长,用打印机打印出128个孔均分在纸上,将纸粘在周长上,正好头尾重合,用胶带固定,再用钻床钻,方法土了点,要求不高的才行。

网友:
真的很密~~~

网友:
感觉像做地雷
每个孔塞进去几颗钢珠,中间放药
用脚一踩,挖赛,方圆50M内伤亡率超高……
开玩笑……

楼主:
是一个铝制圆筒,密密的打满了%%c2的孔,大家看看不把相邻两个孔打穿 厚度就算出来了。
有机会给大家上照片。谢谢前面的那位画的图

楼主: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我没弄懂  累积误差

网友:
120 * 3.1416 /128 = 2.94525

孔直径 2  孔壁厚 0.94525  弄不好就打穿了

看看除了林大夫的高招还有啥办法

楼主:
看了林大夫的想法,有一点小小的意见。由于间距太小,而一般的步进电机会有误差的。我记得两个孔间的壁厚0.3,这样产生的问题是,当一步一步进到最后一个孔时,会产生累积误差,导致最后一个孔和第一孔间距不正确。(工厂确实这样干了,用的是一台数控机床)。((如果采用这种分度方法,不能从第一个孔连续分到最后的孔,这样就会产生很大累积误差。也就是说不能以第一个孔为相对坐标一直加下去。)) 我们用中心钻点的孔,最后一孔误差了0.2,结果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林大夫的想法,有一点小小的意见。由于间距太小,而一般的步进电机会有误差的。我记得两个孔间的壁厚0.3,这样产生的问题是,当一步一步进到最后一个孔时,会产生累积误差,导致最后一个孔和第一孔间距不正确。( ...

这样精密的东西看来手工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所以要用减速机来减小这种误差,而不能直接用步进电机带动

楼主:
还是看图说话吧

网友:
步进电机怎么会有累积误差?最好的方法 步进电机带动涡轮蜗杆,精度基本看你的涡轮蜗杆,误差基本在u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如直接用手摇刻度盘就行了,只要减速轮足够减!

网友:
槽轮分度不会产生累积误差,手动.电动都可以。

楼主:
欢迎大家试做,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大可以做一个128槽的“马耳他”槽轮分度,定位准,速度快。

大大何为“马耳他”槽轮分度

网友:
回复 网友F:

30楼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