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和水平翼的问题

楼主(2008-09-28):
新手问个问题
JJ大浆和平衡翼旋转后形成的2个同心圆是否应该都保持水平如图

网友:
应该是吧!  不过在CCPM类型的飞机打舵的时候就会改变

网友:
始终是两个平行圆

网友:
悬停的时候是平行的。
作动作时不平行。很容易观察到

网友:
只要一打舵就不会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