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振华送电调套件了,适合有电子基础的爱好者DIY (附有电路图)

楼主(2008-09-28):
在淘宝网上见到振华送电调套件了,就与振华的客服客服QQ:839844356
进行了联系,只要15元快递费可以了.我已将款打去了.现在已在路上,正好本人有电子方面的动手能力.试做一下,体验一下DIY的乐趣,如有同样爱好的模友请尽快与振华的QQ联系.

在这里赞扬吉林振华一下.

楼主:
这是将吉林振华的淘宝网址给大家.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591311cd1552b48.htm

楼主:
电路图没法上,给个模型三国上的图的链接:
http://bbs.mx3g.com/thread-29587-1-1.html

网友:
为回馈消费者

为回馈消费者DE DE ,HAO .支持!

楼主:
试发一下图.

楼主:
单向有刷电调原理图
单向有刷电机驱动器原理图说明:
使用通用的IC芯片。CD40106;LM393;IR3M03A.
由3端稳压IC 7805等组成5v稳压电路。
由IR3M03A组成的升压电路使功率VMOS管导通更充分,以减低功耗。此部分电路也可以不用,将V-H与V-IN连接到一起即可。
从接收机来的比例控制信号从J1输入,经IC1D反向整形后分2路,一路经D1二极管触发由IC1A,B组成的单稳态电路,另一路经R14电阻与经R4从单稳态电路来的正向脉冲信号进行宽度比较,其脉宽差经二极管D3
在R15,C7上形成锯齿波电压,经由IC3A组成的比较器电路,从IC3的1脚输出调速脉宽信号,通过Q1,Q2功率VMOS管驱动马达。
由IC1E,F组成按钮启动自锁电路。
由IC3B组成电池电压低时的保护停机电路。改变R17,R18的比值即可改变低电压保护点。

网友:
他们不发平邮或EMS的。。。早就联系过他们了。。。。快递咱这边还不通。。真是没办法了。。。

楼主:
应该可以发平邮和EMS,与客服QQ联系一下,讲讲情况,振华MM应该还是好说话的.

网友:
好东西
有时间搞一套玩玩

楼主:
我算了一下,光是自行购买零件组装,也不少于15元.

网友:
此电调再几个元件就成双向了

网友A:
吉林振华?当年跟北京新幻想并列魔界之耻的国产设备生产商啊居然还没死 ?

网友:
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吉林振华?当年跟北京新幻想并列魔界之耻的国产设备生产商啊居然还没死 ?

楼主:
吉林振华送的电调已收到了,还附送了个27MHz的发射机的PCBA板,
绝对超值!
这次送的都是已焊好的板.还附送有电调具体接线的图纸.是QD-TB-20的单向电子调速器.

楼主:
送的电调尺寸为50mm*40mm, 用于飞机太大了,但用于车是不错的,它还设有启动按钮端,可以保证安全使用。两个功率管,内阻只有0.025欧姆。

楼主:
送的27MHZ的发射机的PCBA板,忘照相片,明天补上.

楼主:
买的振华的超小型PCM接收机真的是小,

与1角钱的硬币比较:

它的重量只有:

过个时候做个室内机就用它了.

网友:
是有刷电调?有没有无刷的,不知道有刷有无刷好吗?

楼主:
回复20楼:
我也是认为无刷电调比有刷电调好,但振华送的电调我已需要是因为我有有刷电机.这东西主要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谢谢20楼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20楼:
我也是认为无刷电调比有刷电调好,但振华送的电调我已需要是因为我有有刷电机.这东西主要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谢谢20楼的想法.

玩模型飞机可以用有刷吗?动力如何?

楼主:
回复22楼:
玩模型飞机可以用有刷,但在直驱情况下动力要比无刷小,在用减速组后动力也不比无刷差太多,但电刷磨损利害。在现在的环境下,还是建议用无刷。

楼主:
昨天收到的27MHZ的发射机的PCBA板,忘照相片,今天补上.

虽然现在用不上,但可以做试验用。
——注:只有对电子有爱好的人才有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收到的27MHZ的发射机的PCBA板,忘照相片,今天补上.

虽然现在用不上,但可以做试验用。
——注:只有对电子有爱好的人才有用处。

是自制的吗?有没有PCB图,我好想DIY一个!

楼主:
回复25楼:
可以参照这个图,但不是原图.

楼主:
给个较为清晰的发射机电路图的出处:
http://bbs.mx3g.com/thread-28393-1-1.html

楼主:
应fredrickhe要求,发一张接线图

另外按原理图中的参数,是半油门时就达到全速输出了,若想全油门时才全速输出,可以修改R15,C7的时间常数(减小一半),简单的做法就是在R15的两端再并联一直150K的电阻(图中的红圈处)。

楼主:
低电压保护点比较高,所以7.4v没有动作。可以调整低电压保护点的电位R17,R18的比值。

楼主:
油门是反向的,也就是油门摇杆在最高位时是零速。
如不习惯可以将发射机的油门反向开关置反向位置即可。

楼主:
你准备在多少V时为保护点.

楼主:
R17上边再并联一只470k---560k的电阻

楼主:
按原图上的数据应该是6v时低电压保护动作的

网友:
28楼的图片中左边缘的小孔旁边的电阻就是R17呀,100k的。

网友:
不怎么看好振华~说真的,从我认识航模那天起就有振华,到现在也有个十多年了,一直没看见有什么大的发展,而且奇怪的是,这厂还活着,说这话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希望一个,真正做到“振华”就可以了

网友:
老模友都知道佳宝小电直,那控就是振华做的。

网友:
呵 ..

小的用地还可以,但电流大了怎么散热    好象功放管 没有散热片哦

网友(2022-03-16):
引用 楼主:
试发一下图.

        你提供这图纸和吉林振华在《无线电》杂志96年8期上发表的单向电调图纸仔细对比,两者差别还是不少(元件数值有误、元件遗漏掉、错画),也不知是你抄板画的有误还是他们发表在杂志上的图纸有误?感觉振华在杂志上发表的这图里埋了好些个坑,致命的非致命的都有,读者真照这图做没一个会成功。
       当初我买了一套两通道的遥控发射机接收机、比例舵机,电子调速板一套。装上船模后,舵机老是偏航,用发射机上的微调纠偏开关也纠正不过来,最后把这套设备扔在家中,一直放在哪儿吃灰。
附上杂志上发表的单向有刷电调图纸供对比:

这一张是双向有刷电调图纸:

感觉这两张图纸中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