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倦了正常的飞行?没关系,450还可以这样飞!

楼主(2008-09-28):
(无正文)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做几个翻滚喝横滚看看。体会一下晕机得感觉。

网友B:
飞得很好,呵呵

网友C:
要是有电线能看到不

楼主:
有电线也可以看到的,网络录像太模糊了,实际录像是可以看到电线的,当然还是不要在有电线的地方玩FPV比较好的。

楼主:
目前还存在一种现象,飞机会突然失去动力,不是降低,而是一点都没有了,掉下去几米有时候可以恢复,有时候就OVER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改换电机了

网友D:
不错,试试360度快速自旋

楼主:
各位太高看我了。。。。

网友E:
呵呵,上直机了啊

网友F:
顶一下 有机会也要试试 很爽

网友G:
图像还不错,比我那时的2.4G好很多,不过干扰还是很厉害。这套东西一装450要重不少。
不过振动还是很小。 不错!

网友H:
你干了一件我一直想干的事情,被你抢去了,伤心呀。

网友I:
魂斗罗听着真熟悉呀

网友J:
应该试试翻几下,肯定很刺激!!

网友K:
场地好的令人发指

网友L:
回复 网友M:
突然掉的问题是由于挂了设备后,负载加大,电调过热保护了,还有如果使用内置线性的BEC,发热情况更明显,解决方法是换无BEC的电调并加强散热,加外接开关电源的BEC,安全很多.LZ在FPV有很多作品,我最近也想搞,准备将GL450上的电调换成好盈60A,加好盈外置BEC,并联两个2200mA 20C的电池,加强续航能力,总重大概在1100克左右.

网友N:
看了几十秒都晕。不错强烈建议玩CS不晕的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O:
突然掉的原因找到了,场地有干扰,和电调负载增大没关系,450不会因为带了70克的FPV设备而受到影响,我的掠食者也在同一个位置失控了。
加电池的方案不知道是不是可行,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