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 中找不到控制器,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8-09-28):
装好G3.5 破解版本, TDF 6C控制器,音频线,这些都没有问题,

PPJOY 添加了一个虚拟设备

PPJOY 和TDF 6C 能够正常控制

控制面板中有虚拟的控制器

打开G3.5游戏端口中没有虚拟的控制器,这个是怎么回事, 哪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
你把 select   contuer    后面的那个亮的那个点一下  就好了   他叫你选择用什么控制呢

楼主:
这个根本不是我的控, 应该是G3.5 自己带的.还请指教

网友:
要运行G3.5,还有一个破解文件吧,那里还要设置一下,你可能设置出问题了吧,论坛里有很多这方面的教程,严格按照别人说的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
搞定, 我电脑上有两个摇杆,一个是控虚拟的,一个是X36 .问题出在我默认是X36,而不是控,修改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