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麻烦了,螺纹尺寸问题

楼主(2008-09-28):
火狐100V2尾巴扫碎了浆夹,考虑着重新制作一对铁的,但是尾桨轴太细只有2MM直径,螺纹没办法用螺纹样板测量

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知道丝锥和板牙应该选多大呢???

楼主:
可能没说明白,尾桨夹碎了,但是尾桨轴也弯了,大家也都知道,圆柱弯了很不好校直更何况2MM粗的校玩意了,所以只能考虑做根新的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螺纹的话,你去五金店买个M2的板牙就可以了。是不是普通的螺纹:你随便拿个2MM的螺母拧下,很好拧进的话拿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螺纹的话,你去五金店买个M2的板牙就可以了。是不是普通的螺纹:你随便拿个2MM的螺母拧下,很好拧进的话拿就是了。

好像是2mm细纹的

网友:
买个螺距规,什么螺距一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