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雕刻机的几个问题向大家求助

楼主(2008-09-28):
我准备上雕刻机了,前几天在网上买了T型丝杆,12 的,说好要2MM的螺距的,谁知发过来是3MM的,问了商家,就这一种,不知3MM螺距的能不能用?第二个问题是MACH2或3对PC机的要求和系统的要求是怎么样的?我看到网上有个说明书说MACH2支持98和2K的系统,谁知我在我的老PC上装MACH2时说只支持NT系统,想请教各位DX,有没有支持98的MACH2,我的PC比较老了,有些软件只能在98下和DOS下运行,但那个PC可能装不了2K的了这是问题2,问题3,那位能提供MACH2和3的PJ程序?先谢谢了,我的EMAIL:sunstar126@sina.com

网友:
我也是刚接触的菜鸟。吧知道的告诉你吧。3MM的也能用,更大的也可以。设置的时候注意点就行。我用的MATH2.611吧 有DX在配置很低的台机上也能使用的,换个版本的MATH用吧。我这有,需要的话PM我你的Q号,传给你。

网友A:
干嘛要2mm螺距的?螺距太小了速度山不去

3mm的主要问题是在8细分模式下每mm的脉冲数是533.3333333333333&^%$不是整数,但对于小机器行程内的误差是有限的,如果是4mm的丝杠是400

我在一个赛扬633的老本杀上运行xp和mach2问题不大,可能打开巨大的代码稍慢些

网友:
这方面楼上老林是专业/

网友:
完全看不懂,学习!

楼主:
我看了一下,在MACH3里好象不是设的每单位多少步,而是每步多少单位,这样一来就行了,不知是不是的?还有,那个丝杠是轧的,不是车的,能研磨一下吗?
还有林大夫,丝杠的两边怎么车制?我是12 的丝杠,轴承的内孔是用10个的还是9个的?固定外丝看样子就用8个的,轴端用6.35,和步进电机 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2mm螺距的?螺距太小了速度山不去

3mm的主要问题是在8细分模式下每mm的脉冲数是533.3333333333333&^%$不是整数,但对于小机器行程内的误差是有限的,如果是4mm的丝杠是400

我在一个赛扬633的老本杀上运行 ...

T型丝杠螺距的问题正是我所需要弄明白的。开始我还以为用3MM和4MM没什么分别,只不过是在MACH里设置一下就好。谢谢林啦
我正在做雕刻机。框架基本做好了。现在还差T型丝杠和Z轴滑台。做了一个多星期了。都是上班时间自己慢慢做。好累啊。
明天我去单位把我做的那个半成品拍下来,发给大家看看哈

网友B:
请教林先生

我看您的机子都是用6mm丝杠,为什么不用8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在MACH3里好象不是设的每单位多少步,而是每步多少单位,这样一来就行了,不知是不是的?还有,那个丝杠是轧的,不是车的,能研磨一下吗?
还有林大夫,丝杠的两边怎么车制?我是12 的丝杠,轴承的内孔是用10个的还 ...

mach中是设的每mm多少个脉冲值,这样就造成了不能除尽的循环小数,维宏控制卡之类的事每脉冲值多少mm,总会是个整数,这涉及到软件的算法问题,不见得设的是整数走的就是整数,比如你设成单步0.01的时候,你点动一下,显示的坐标值并不每次都是整数

轧制的梯形丝杠,是要磨合一下,我是在装好的机器上,做个代码,让各轴满行程速度从慢到快连续跑几个小时,这样研磨可能要省事和配合更好一些

轴承位一般电机端用6.35或6的都行,成品的连轴器多是这种尺寸的

另一端的轴承估计专业的机器是做过力学计算的,并且应该用成对的角推力轴承负荷不大的小机器用质量好轴向间隙小的平面轴承或单个角推力轴承也可以,差不多就行了如果价钱差不多大些的好,但要考虑到安装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您的机子都是用6mm丝杠,为什么不用8mm的?

原来一直没找到质量好的m8丝杠,如果在不能保证平直的情况下,细点的有弹性会自动校正,粗了就会出现干涉了,现在找到了质量很好的m8不锈钢丝杠,已经都换m8的了,m8的螺距是1.25mm,速度能快些

楼主:
我准备用车床夹丝杠,把丝母开条缝,用研磨膏研磨,不知这样行不行?那个丝母好象是用的三角丝母再车了一下,准备自己车丝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