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电池从半米高处轻落地面 其中一片电压变低 求救

楼主(2008-09-28):
今天
电池
从半米高处轻落地面 根本没在意
过了两个小时一摸 有点热 觉得很奇怪
一量 其中一片电压变低 4.18 4.18 3.78
猜想是摔坏了其中一片
请问电池还有救么

网友A:
用平衡充充充试试,我的电池从五米高的地方毫无保留的摔下,一点事都没有,呵呵,就变了一点点的形,!!!

网友B:
应该是内部电极短路了,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救了

楼主:
运气太背了吧

网友C:
有可能是 表面的 某些化合物摔脱落了 或者里边的 部分电极脱落了
如果短路 基本直接起火了

网友D:
把电池3节拆开,没有一定基础知识请不要这样做!把有问题一节单独拿出检查极片。看看表面有没有异常,很多充电器不支持单节充,如果没问提找个能支持单节的放电再充电,电流调小一点,如果充起电压后,再把3节和起来。还有要特别注意线仔细看一下插头!!

网友E:
没用了,低电压发热的单片坏了,不管变形不变形,以电压变化为准,有时候变形很厉害但电压在一段时间的使用中却正常,有时候没什么变形,却降低电压了,而且温和发热!
---------------------------------------------------------------------------------------------------------------------------
可以当2s用或者以后有机会再凑一个3s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