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拆下来(曲轴

楼主(2008-09-28):
我收了2个三叶46,一个汽缸积碳,一个曲轴有绣,请教怎样拆下来(曲轴),怎样清洁,谢谢

网友:
跑在分析纯甲醇里,并不断冲洗~

楼主:
谢谢  怎样拆下来曲轴,

网友:
拔出缸桶;摘下连杆(活塞顶面,朝前侧和连杆杆身朝后一面作记号),用锒头向后轻敲轴头,就会从曲轴箱退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4冲发动机怎么调 我买了一2手的 几乎没怎么飞 曲轴与后盖磨了一道 我买来拆开 重新安装 现在死活就着不了车了 不知怎么搞的

网友:
你是把曲轴拆下来了吗?如拆了,正时齿轮标记对准了吗(正时齿轮侧面有一个小点.活塞在上止点时小点对准挺杆的延长线,上下都行)?气门间隙对吗?(活塞在压缩行程上止点时调间隙进气门0.04毫米,排气门0.06豪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做了 我有2台 和好的比 拨浆是感觉密封比好的还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做了 我有2台 和好的比 拨浆是感觉密封比好的还好啊

那就好办了,拧下火头,从火头孔滴进十几滴燃油拧上火头启动就会着的.

一次着不住就再滴一次.

网友:
你是说 按你的办法 从此以后不用从火头加油 就可以发动了?

网友:
只要着过了,以后就不用滴油了.
发动机拆过后大都上油不好,尽管上了油也先要窜到曲轴箱,正时齿轮,各轴承等要先把泄漏的地方堵住才能正常工作呢!其中主要是活塞和缸桶之间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