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1.4米的无人机

楼主(2008-09-28):
前段时间很忙 这架无人机 准备好长时间了 终于有时间开工了 欢迎大家拍砖!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楼主:
到现在还没有完工,动力还没有确定,我最大的动力为2212KV1400 准备上8寸浆或9寸浆
后推动力,大家说这上推角 和右推角还做不?
浆比较大 我怕有些扭力!
到目前位置 连动力全部设备一起 重量在六百克多一些 (没有电子称用杆称称地)
起落架 和动力还在制作中
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1.4M用2212KV1400 准备上8寸浆或9寸浆  太小了吧~

楼主:
3S 2200毫安的电
推力最好也得600克 我感觉足够了!
实在不行 我再给机翼加些上推角!

网友:
图片看不到,我总感觉5imx上传附件太差了,跟mx3g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纯手工打造不错

网友:
看到图了,不错

楼主:
今天试飞成功,还是做的了上推角,动力做了上推,可能是没有做 右推的原因,飞机有点向左侧,之后又安装了平衡仪挺不错,不过就是动力有些费劲,几乎全油门!准备上大点的动力 换个什么型号的好些呢?这飞机是为以后航拍所制作的,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吧
目前飞机的重量在700克不到。

网友:
晕.哇..2212   1400用3S电的话..配上8060桨..满油门的有至少750的推力喇..

如果配9070桨..就有950左右推力喇..

不用换配置..用大点的桨就OK..

网友:
鱼春所言极是

楼主:
目前动力不爽   换

网友:
确实无人......

网友:
是不是阻力太大了,或者飞机没调到最佳状态.

动力很暴力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