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不拉天线,为什么会烧发射模块

楼主(2008-09-29):
高手解释下,为什么看到大家说长时间不拉天线,控发射模块会烧掉。从原理上看是什么?

网友:
高频自激。

网友:
我在室内试飞都不拉天线, 到现在控也没出现问题  手摸高频感觉温度跟拉天线也没有区别啊

网友A:
天線是用來把電波往外發射的,不拉出來,怎樣發出去?

 小便不把JJ淘出來行不?

网友B:
不拉天线,会造成阻抗不匹配,你可以理解为本该接100欧电阻的玩意,就接了10欧,当然容易烧了!

网友:
不拉天线高频头会热点,我们这里气温高的地方较明显。

网友:
有道理。还是应该拉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線是用來把電波往外發射的,不拉出來,怎樣發出去?

 小便不把JJ淘出來行不?

 喜欢拉在裤裆就不用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拉天线,会造成阻抗不匹配,你可以理解为本该接100欧电阻的玩意,就接了10欧,当然容易烧了!

了解了

网友:
不拉天线会造成阻抗不匹配。
阻抗不匹配的极端情况有两种,短路和开路。两种情况下都是将能量完全的反射回来,自然就会打坏发射管了。

网友:
 开发人员 拉圾 就有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線是用來把電波往外發射的,不拉出來,怎樣發出去?

 小便不把JJ淘出來行不?

比喻很贴切...............

网友:
这道理也研究出来了,全是高手!严重学习了,以后首先拉天线。就象开车先带安全带一样,养成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