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请教:

楼主(2008-09-29):
YT电调少了一个电容
应该前面是2个电容吧
现在成一个电容了
调机中好象感觉一切操作正常
这可咋办呢?
请教:
面对飞机左面的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可以修复吗?怎么修理?
如果买新的,有什么建议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电容是用来消除杂波干扰的,通常是220Uf.470Uf和2200,你说的原因可能是:用了两个同样的电容并联,还有就是用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其容量和两个电容相当。这只是障眼法罢了!不用改进和担心,放心用吧!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B:
求救!好盈电调會着火!
本人於29/9 十一時左右在深圳华強北广成店買了一个好盈80A电调!回家裝好下午去飞,第一个起落很好,过了十分钟后再次起飞,在起飞時有點煙出來!马上把头罩打开,电调已着火!机体煙黑!还把我的401搞壞!當時在場的人叫我拿去換。今天30/9下午拿过去广成给她看,她还說是我接錯綫問題不可以换或修!请問有没有人有這經历?可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