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 v2的头罩是哪个?

楼主(2008-09-29):
新的wing v2的头罩与斜盘摩擦的厉害,好不容易才把头罩装上,斜盘舵机就卡的动不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帮忙给我鉴定一下,哪款才是v2所属
图1,是从wing网站上的截的图

图2,是本坛友的图,我的就是这种,箭头所示摩擦的厉害,厂家让我自己磨一下,但是侧板上的扣头罩的弹杆都被拉弯了才扣上

麻烦各位鉴定一下,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1。头罩一般需要多个模具生产,可能会存在偏差,请用小锉刀在连杆处稍微修整一下即可,真是抱歉。
2。建议你将尾舵机换一个方向,以免摔机损坏尾舵机。
3。大桨附带的双色不胶有两个功能,一是配重,二是调双桨,有可能这两张贴不在对称位置。

楼主:
但是图上的2个头罩的外形完全不一样哦

网友A:
上图第一个头罩应该是WING的第二版,也就是配V1搞850送配件活动时出的;下图的头罩就可能是第三版了,这个头罩上边与斜盘严重干涉,必须要自己修,可能是WING最失败的一版头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第一个头罩应该是WING的第二版,也就是配V1搞850送配件活动时出的;下图的头罩就可能是第三版了,这个头罩上边与斜盘严重干涉,必须要自己修,可能是WING最失败的一版头罩了。

呵呵,ls的也亲见了哦

网友(2008-11-07):
回复 网友B:

说的好  好看不好用有啥子用  我就挺喜欢原来的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