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怎么进入模拟器中第一视角驾驶?

楼主(2008-09-29):
麻烦知道的能指点一下啊,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顶,我叶想知道,需要,等!!!!

网友B:
什么牌子模拟器啊!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C:
TXR 选择摄像机跟于模型后方

网友A:
是G3。5的模拟器,谢谢!!!

网友D:
不是什么模拟器都能第一人称视角吧?

网友E:
在VIEW里面选CAMERA TYPE 里面有三个, FIXED POSITION 固定位置COCKPIT驾驶室视角 CHASE追踪

网友F(2008-11-18):
详细答案呢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