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型号区别

楼主(2008-09-30):
450型号很多,SE,SEV2,SEGF都什么不同?

网友A:
se 塑胶板,segf金属板,sev2是GF的升级改良板(横轴改成4mm其它跟GF基本一致)

网友:
翻了翻 看到2楼的回帖     请各位有识之士来讲解下 yt450 SE,SEV2,SEGF都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 塑胶板,segf金属板,sev2是GF的升级改良板(横轴改成4mm其它跟GF基本一致)

一看就是一个刷水出的来水将军!

SE是碳全金属版本 GF是降级玻纤版 V2是SE升级碳纤版

网友(2009-04-03):
军校学员?中将?

网友:
那么我是处学者,想买一架,那么我选哪个型号呢?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