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控的问题

楼主(2008-09-30):
我的DX6I控打开后飞机
电池
连接起来油门位置在最低,油门不动大概一分钟
后飞机就开始转。如果控打开后飞机电池连接起来油门位置在最低,关掉
控,飞机也转,再打开控,飞机就停。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

网友A(2009-01-12):
建议你用舵机综合测试仪测试一下接收机的油门输出是否正常。若正常,再测试你的电调和电机。估计是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