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控的问题

楼主(2008-09-30):
我的DX6I控打开后飞机电池连接起来油门位置在最低,油门不动大概一分钟

后飞机就开始转。如果控打开后飞机电池连接起来油门位置在最低,关掉

控,飞机也转,再打开控,飞机就停。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

网友A:
重新再对频一次试试,  对频时油门摇竿一定要打到最底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再对频一次试试,  对频时油门摇竿一定要打到最底位置.

对频时油门摇竿一定要打到最底位置
对频时油门摇竿一定要打到最底位置
对频时油门摇竿一定要打到最底位置
对频时油门摇竿一定要打到最底位置
对频时油门摇竿一定要打到最底位置

楼主:
谢谢LS的,我再试试。

网友:
对频油门的位置就是失控保护时油门的位置

楼主:
重新对频后,现在有一个电调关控后电机不转。还有一个电调装上后关控,电机转。要怎么处理呢?现在是控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呢?

网友(2008-11-02):
电调换了 是不是该有必要重新设定下油门行程了?

楼主:
问题早以解决,重新设定下油门行程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