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ry大哥请进,帮我看下WK1001的疑难问题

楼主(2008-09-30):
借张图给大家看看

如图所示,WK1001的油门摇杆是不能达到最低的。所以说当油门摇杆拨到最下放的时候,还是有输出的
我是玩SJM400PRO的,厂家给的油门曲线是
0  60  70  80  90  当我设第1点油门60%的时候发现

这是我已经设置完了油门曲线,但是在L点也就是最低点。还有7点的输入,11点的输出。(因为摇杆不在最低L的位置)这时候1点是60%的油门   此时我估计开机飞机就会保护。。果然一开机不知道是电调还是陀螺一直在滴滴响,推油门无任何反应。。(保护了)
只有当第一点油门设置为35%以下时,
如图(第1点油门在30%,输出-2)

油门最低点的位置才没有输出。开机后正常。
请问有没有不拆控取限位片的办法解决(油门微调,悬停油门旋扭都已经在最低位置了)哪位大侠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
不懂,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其它控油门在最低点的位置也不是绝对所谓的“0输出”的,摇杆的行程与电位器行程存在一些微小的误差是正常的

楼主:
我晕,总共一百输出我的一开机就自动百分之十的输出还正常啊?

网友:
油门微调未调到最低。

楼主:
油门微调已经达到最低。。。。。刚刚拆开控。。。。把电位器调整了下。。。。。然后恢复。。。。。。。。。。不过意外发现 里面焊的真是糟糕。。。就我看来,完全像是锡炉泡的那种焊法,居然有空焊。。好几个针脚都没有焊在上面,就碰着板子在,我以前没买这个控的时候还为1001。为华科尔说了那么多好话,这下我真是晕了。。。

网友:
估计还是电位器主轴松动了

网友(2009-02-05):
是1001的电位器太松动了!用手摇摇就可以两边跑!所以我记得在以前帖里提过,要开机调好电位器位置,然后再点5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