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调整(转贴)

楼主(2008-09-30):
直升机的曲线调整可分为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每种飞行模式都有其独特的曲线,影响曲线的主要因素有:
机种、级数、主旋翼翼形、天候状况及个人的飞行习惯。一般的八动遥控器对于油门及螺距曲线都提供
5个控制点,分别对应0%(L)25%(1)50%(2)75%(3)100%(H)。以下列出的数值仅供参考,您必须依照实际的需要作调整

NORMAL

适用于停悬及静态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沉稳柔顺。调整时先决定停悬点(油门摇杆在1/2的位置)的螺距及主旋翼转速,转速的快慢依您自己的习惯而定。若您的经验未能以目视的方式来判断转速,可以请有经验的同好在旁协助,或购买一种可安装在尾管上的转速计。

1.调整停悬点:螺距约在+6°,主旋翼转速约在1,400RPM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1/2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1/2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第2点的数值,并且增加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第2点的数值,并且降低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2.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10°。
先保持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3.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2°。
先将直升机保持停悬在适当的高度,然后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下降速度缓慢: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下降速度适中即可。

4.
调整1/43/4
作静态动作时,油门摇杆几乎只在¼至¾处移动,所以油门及螺距曲线在此范围内仅作小幅度的变化,使得机体不会暴起暴落。建议您将副翼、升降舵及尾舵的大小动作比例(DUAL RATE)设为70%,并适度地搭配指数曲线功能(EXP),可使动作更为轻柔精准。

楼主:
接上

IDLE-UP 2
适用于3D花式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调整时主旋翼转速一定要快,约在1,700RPM。转速快的优点是停悬稳定、翻滚快速。但相对地转速快也会产生较大的振动,所以机体结构一定要详加检查,确认各部位螺丝已锁紧。
•调整正飞停悬点:螺距约在+5°。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3/4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3/4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第3点的数值,并且增加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第3点的数值,并且降低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9°。
先保持正飞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调整倒飞停悬点:螺距约在-5°。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1/4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曲线或降低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1/4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曲线或增加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9°。
先保持倒飞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负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负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油门锁定
油门锁定是为了执行熄火降落的动作,所以没有油门曲线只有螺距曲线。

1.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4°。
先保持上空飞行的状态,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随即将油门锁定开关切到ON的位置。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负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下降速度缓慢:负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下降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不会急遽减慢即可。

2.
调整中立点:螺距约在+5°。
当机体降至离地3米高左右,把油门摇杆由最低点稳定地推向中立点。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中速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机体急速停止下降:中速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能缓慢且持续的下降即可。

3.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12°。
最高点其实应该用不到,正常的熄火降落动作,在油门摇杆推至3/4位置前,已经安全降落了。

网友:
做个记号,收藏了!

网友:
请问天地飞6通道遥控能自己设定2种曲线吗?如果能请告诉我在哪里设定啊?

网友A:
问个菜鸟问题:悬停点是指直升机悬停在什么高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菜鸟问题:悬停点是指直升机悬停在什么高度呢?

悬停点是没有什么固定的高度的!

网友(2008-12-27):
LZ有些说法没有意义
所谓的 "下降速度适中..."

多少是适中?

网友:
强烈要求加精

网友:
菜鸟收藏起来,,好帖......利于学习

网友:
先收藏先,以后用得着

网友:
熄火降落的话,大概飞机降到什么高度开始推油门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问得好,早了晚了都不行.具体看飞机.

网友(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贴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对的,但是说的太复杂了,看老金的言简意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仔细一看,不对呀, 第一段是不是说反了啊

----------------------------------------------------------------------------------------------
1.调整停悬点:螺距约在+6°,主旋翼转速约在1,400RPM。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1/2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1/2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

网友(2009-05-26):
可以看看

但觉得说的也点不是很对很理解。

网友(2012-11-26):
引用 楼主:
IDLE-UP 2
适用于3D花式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调整时主旋翼转速一定要快,约在1,700RP ...

怎么我的螺距调不到啊

网友:
还不明白什么情况下要用熄火降落

网友C:
好帖子帮定了

网友D:
请问楼主两组曲线适宜无副翼的直升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