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寸DVR的问题

楼主(2008-09-30):
原装的是交流电源经过变压成12V和5V的双电源给DVR主板用,不知道你们在野外用是怎么改的(主要是5V)?谢谢

网友A:
4节5号AA电池

网友B:
用UBEC取得5V电压,这样就12V5V都有了
还有一种降压器 电压可调的也不错

网友C:
我以前用12伏电瓶给光驱供电,在车上当CD用,5伏那组是经一7805三端稳压得来的,用是没问题,只是使用效率太低,7805发热好大。

楼主:
我用2个7805,3S2200MA的电池能用10分钟,时间太短了。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D:
用34063做一个DC-DC效率80%左右,1A不太发热

网友E:
4节 5号 AA 电池盒,好在我的5V是接收端不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