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改装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9-30):
各位大虾,我有一个电直,但是苦于电源不行,只可以飞20分钟,请问可以改装下加上一个1000MA的电源吗

在此谢过!

网友:
20分钟..............你还想飞多久

楼主:
小弟想来一个大改造,可以飞40分钟吧

网友:
小电直带大电池  因为大电池要重很多, 可能飞得时间更短, 对电机也不好, 负载大 容易持续高温退磁,寿命严重缩短。

网友(2009-01-09):
你的电直可以飞20分钟??还嫌短啊!!一般飞个十分钟就不错了

网友(2009-06-13):
就是,我的最多十几分,

网友:
lz能说一下你的电直型号、马达、电池么?很感兴趣!

网友:
LZ很强大,很想知道你的能飞20分钟JJ是什么配置

网友:
20分钟的确不少了,不过说实话,航模的飞行时间实在是低,我感觉至少来个30分钟,这样才能做一些航拍什么的,电机的质量要能跟上

网友:
 LS的,航拍就搞油的了

网友A(2009-08-26):
你能飞20分,不会吧,我现在5架飞机从LAMA到450(450好电池悬停能飞10分钟),又到油机,油机最多能飞16分钟,莫非你用的是核电池。

网友:
用汽车电池,再拖条软线上去挂机。飞上个把小时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飞20分,不会吧,我现在5架飞机从LAMA到450(450好电池悬停能飞10分钟),又到油机,油机最多能飞16分钟,莫非你用的是核电池。

核动力直升机

网友:
快一年了

不知道楼主现在换飞机了没有,还能不能飞20分钟。

网友(2009-09-27):
路过,有点意思~

网友(2010-01-10):
直接装个发电机得了

网友:
这么长时间的。。。双桨机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