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前辈

楼主(2008-09-30):
左边是石老师的浆,右边是Graupner浆.
问题是我用石老师的浆,我全速,船跑不起,很慢.
用Graupner浆,半速,船就飞快跑了. 速度相差很远,什么原因呢?请各前辈指导.

网友:
图打不开

网友A:
螺距不一样咯!

楼主:
[localimg=400,267]1[/localimg]

楼主:
都是上传不到

最后都上传到啦

网友B:
桨叶形状不一样,我也有这方面的经历,用桨叶前缘圆滑的浆跑不起来,竟是空泡,但换成桨叶前缘突出的浆,外形就向汽油机用的那种,跑得很快,最后归纳起来看,桨叶前缘的形状起的作用性很大的。

楼主:
最后都搞到图片上来,不过差点,但都看到的,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不一样咯!

你說的是其中一個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叶形状不一样,我也有这方面的经历,用桨叶前缘圆滑的浆跑不起来,竟是空泡,但换成桨叶前缘突出的浆,外形就向汽油机用的那种,跑得很快,最后归纳起来看,桨叶前缘的形状起的作用性很大的。

你說的是第二個理由

网友:
老石的浆要自己加工过才好使,尤其是小浆,是从原胚大浆车成的,只修改过部分浆叶外缘,
螺距和叶形还有厚度都不是很规则,要细心加工过才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