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请问非耐克斯这款飞机怎么样?

楼主(2008-09-30):
产品品牌:Phoenix
产品简介:特 色 *玻碳合成纤维侧板 *全新设计主桨夹,尾桨夹,十字盘 *带球头尾撑杆 *全金属尾部 *46个精密滚珠轴承 *自旋降落 *后置尾桨舵机 *CCPM操纵系统 *带冷却风扇主齿轮 *精密操纵系统 *可调横轴减震胶圈 *高质量机械加工零件 *全新CNC加工精度 *耐摔脚架 空机重量355克(不带头罩、大桨、电子设备) 机子长度:660mm 高度:220mm
天地飞06C摇控器和接收机。
EK2-0704A 陀螺仪(锁尾式)
9g舵机4支
AKE电池18C 2200mA一块
铝合金大设备箱一个
桨托一个,训练架一套
2150.00 元

想入450.但选的头都大了,

网友:
是新手就买主流的450!
我买的是GL450,配件好买,价格便宜。
你还可以选择YT450,wing。。。
非主流的就不要考虑了

祝早日登机

网友:
先考虑经济实力
如果要节约,就选择便宜的
不过要有思想准备:就是精度不会高,控制会比较差

如果经济宽裕
选择品牌最大的,精度高,好控制

网友:
现在亚托450GF带电机、电调、电池版最低多少能买到啊?

网友:
再就是亚托450GF性能如何?

网友:
450精度总归比一般的好,要性价比就非乃 的

网友:
亚托的现在质量也不怎么样,特别是电池

10几个起落就大肚子,2百大洋就没了

网友:
要不也可选择飞越的,质量,服务都不错的!!!还有就是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