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的摇杆那坏了能修补?

楼主(2008-10-01):
我卖给其他玩家的6exhp结果在到他那以后出了问题
摇杆连电位器那的一个连杆坏掉了, 这玩意能修不,能修的话怎么修
谢谢各位弄过的老鸟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位器的输出轴断了,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
如果真的不好买的话.告诉你一个方法,用环氧树脂沾接,
方法:先用无水洒精将断面清洗干净,然后将断面的中心位置用小电钻打个1mm的小孔。
然后将小孔和断面上环氧树脂,找一根直径1mm的钢丝剪成长度合适放入孔中,将断面合并后用夹子固定72小时,胶水完全固化后,将轴多出的胶小用小刀清理干净,重新装机即可。

环氧树脂是双份胶,要两种胶混合在一块才能起作用,按用法说明书就可以了。一定要拌合均匀才能使用。

网友:
其实你说的是AB胶吧。

网友A:
环氧树脂胶,如果AB胶的成份是环氧树脂那就是它,如果不是就不要用.一般说明上都有.一定在注意.
现在市面上胶的种类太多了.

网友:
那看来不是。是叫改性丙稀酸酯。 接触面太小了。真是麻烦呐。

网友:
我 正好 多一个电位器   有需要 可以联系我

网友:
只先款。还是算了吧。谁知道好坏。坏了找谁去。连论坛中介都不答应。明显有问题。

网友:
实际很好做的

用AB 胶就可以了 在两个断轴的中心位置 钻一个孔 在中心空的两边再 钻两个孔 中心孔插钢丝  另外两个孔可以不插  比较难对位置 主要目的是转动时防止粘接面打滑

粘完后表面 处理平滑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可以帮您搞定,换整个手柄,这个电位买不到,没有办法

网友:
楼上的我联系你了。等我回青岛的。最近一直很忙。要换的话直接就找你了。不二的选择。

网友:
建议在各大论坛发贴,把FUTABA的老板骂出来,这样的质量也敢在中国卖!

网友:
是的,网上不少FUTABA的控都是电位器出现问题.
现在的FUTABA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知道T4VF时代,电位器这种唯一的易损件是与遥控器同寿命的.

网友:
惟独6EX电位器巨难买。4VF的在香港可以轻松买到。20多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胶,如果AB胶的成份是环氧树脂那就是它,如果不是就不要用.一般说明上都有.一定在注意.
现在市面上胶的种类太多了.

有那么多人迷信6EX,飞行中电位器轴断裂可是致命的缺陷
事故发生多起,修了还是有隐患!
这么不可靠的遥控器应当厂家和商家招回!道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多人迷信6EX,飞行中电位器轴断裂可是致命的缺陷
事故发生多起,修了还是有隐患!
这么不可靠的遥控器应当厂家和商家招回!道歉!

哈哈,FUTABA的品质是这样的,我一开始不敢相信呢?多看两遍还真是
接下来看看日本人的面目了》》》》》》》

网友:
不会吧 正在FUTABA和TDF之间徘徊呢,看样子我还是买TDF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