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请进!!

楼主(2008-10-01):
机机是YT450V2,
现在情况是机震,越高速震动越厉害,,开IDEL时,,都能把
电池
阵下来,而且尾垂直翼震到有虚影,
已经更换了:主轴,横轴,尾轴,大浆全新配了平衡,尾浆全新,中联全新没炸过,但是还是震,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请高手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倮张板凳看你热闹。换脚架试虾。

网友B:
轴承都检查一下吧

网友C:
检查轴承

楼主:
恩,轴承有可能,,已经买新的,等到货后换了试试

网友D:
检查一下小齿盘。

网友E:
一步一步来
单独转电机
电机加大齿盘(不要装主轴的螺丝)
加主轴但不要上大桨,把皮带取下
上皮带
上大桨
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F:
同意8楼,一步一步找问题,别急

网友G:
老金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