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用汽车电瓶么?怎么充电?

楼主(2008-10-01):
昨日从自家车上换下一个旧电瓶,打算带到外场给
电池
充电。
看容量好像是280AH的 就是狂重。。。。
专用的
充电器
似乎要80多,能不能用个14.5V 几A的直流电源充电?反正无所谓时间。就是废物利用。
谢谢拉~

网友A:
汽车上的十二伏电瓶充电电压是14伏的,还有那么大的电瓶啊没见过。
我见过最大的是195的,正常应该冲19安的电流,可我的充电器最多冲5安的,多充点时间吧

网友B:
要求不高且你比较细心完全可以
看看你电池上的标记.一般写了充电时的电压了.
一般有一个是循环工作电压.
比这个电压稍小点就成.
可以适当的串联一个小电阻.防止电池电压低时充电电流太大.
不过280AH的电池要很长时间才能充满的.几A电流的话.

网友C:
楼主家的车是大卡车?
我的车上的才60AH

网友D:
太重了。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网友E:
才几A的充电电流永远也充不满,这么大的旧电池,自放电的电流可能也有几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