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磨和电磨区别大吗?哪个更适合玩航模的用呢?

楼主(2008-10-01):
如题,清工具板块的老大们帮忙解答一下吧

网友A:
一般吊磨功率大一些,耐用一些。
如果都是品质好的,区别也不是很大。
我为了耐用,买了个气磨。(没有大功率空压机的不要考虑)
如果对转速要求不高,可以买个手电钻软轴,上在手电钻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了,非常清楚,感谢

网友B:
喜欢0-6mm钻夹头的电磨,以前买了两个普通电磨只能夹0-3mm固定尺寸的电磨, 很不方便, 换个钻头还要先换夹头子, 还是用钥匙上紧的那种钻夹头的电磨方便, 6mm以下的杆儿随便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