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直机怎么接线?

楼主(2008-10-01):
陀螺 十字盘 等舵机线怎么接到相应的接受通道.

还有个很白痴的问题..

训练架应该怎么装在飞机上

60#脚太矮..尾桨会打地....能用其它飞机的脚吗?比如450级的.

飞机是金属的

网友A:
金属头是遥控背面开关1、8在右,

塑料头是遥控背面开关8、9在右

网友:
这是俯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头是遥控背面开关1、8在右,

塑料头是遥控背面开关8、9在右

我的是天8的控。。

陀螺应该接在几通道上?

十字盘 上的3个舵机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8的控。。

陀螺应该接在几通道上?

十字盘 上的3个舵机怎么接?

没用过天8啊

网友:
60#的脚架和450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