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焊了两条线,充电比过去快了.

楼主(2008-10-01):
以前用JB1100每次只能充一块3S,而切躁声还大,拿了个小B6回来一看是串充(没有并充用的方便)但这个可以充6S,就做了两根线,可充3S的两块,2S的3块,这下省了不少时间,但这东西也有点问题,就是千万不能把头插错,就是串头和平衡头是一一对应的.

充3S两块

充3S两块

充2S叁块

充2S叁块

网友:
仿B6充6S平衡非常慢

网友:
这样好不 电池有差异不就 ...............

网友:
 这样改啊?那电池电量肯定有差异的。

楼主:
我充的都是一样容量的电池,不一样容量的电池我没试过,试过了如图上的电池很好用,这和充一块6S是一个道理,这是串充,我想几组电池容量不一样就不好用了.

网友A:
不光是容量的问题,还有剩余电压压差问题,对电池寿命有影响的

楼主:
使用中感觉比我的BJ1100要好用,电压的平衡也不错,用的时间不长,不知长期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容量的问题,还有剩余电压压差问题,对电池寿命有影响的

剩余电压压差是不是电放完后,每个单片电池之间的压差吗?

网友:
看着都复杂啊,要接错了会烧东西的吧

网友:
没必要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个6S,建议买个转接板安全一点! 而且你的线那么长线损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串充就是有转接板插错了一样坏,没有并充安全,线不是问题,2平方MM的线过1A 的电流还可以.

网友:
两组3S的串充,就算容量是一样的,飞完的每组每节电压难免会有高低压,如果电压A组分别是:3.80.98 3.88. B组:4.12  4.18  4.0  的话充出来的电压会怎么样.
麻烦LZ测试一下给大家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B 组还没怎么用充它干什么,如果有4.18/4.0这样的电压说明电池不怎么好了.电池不好了只有单充了,我还没有把电池用成这样充过,我试试看,试完上图.

楼主:
如果两组电池电压差太多不好用,时间上和充两组差不多了

手上没有压差太大的电池,看到这两组还有点,就试了试.

充电前

充电前

充电后

充电后

网友:
电压差异不大的电池,勉强还是可以充的,你用完的电池,很不一定都是同一电压,就像你以上所充的,为什么一组电池算得上充满,但第二组电池才4.15V就停机了,我相信如果那6节电池是同一组的话,应该充得比较好.
觉得这样不算实际,现在这类型的充电器都是串充的,如果是要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充法都可以的.我用的充电器是ZY-C6 有时间我才这样测试一下
麻烦LZ上报告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忘了,刚拿充电器回来就这样测试过了.看连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C6没有每节电压的显示麻烦了点,但他有每一节充电平等的作态灯,直观的看得出那一节电池电压高而在进入平衡状态.
说明一下,这两组电池是和充电器一起新买回来的电池,有时间会用旧的电池测试

楼主:
经过试用有一下体会

我做这条线的上目的是在有较多电池要充电的情况下用最短的时间充完.一般电池压差在0.15V以下的电池组与电池组,都可一次充完切电压较平,(所用时间同充一组电相同),但压差较大的电池最好单充(结果如上图,时间比充单组长1/2左右,但那个4.15V的电池组后来我又用单充很快就4.2V了),我用时就把电压接近的电池组放在一起充,我在外场飞,一般是下来后用电量器先测一下(就是网上的那个28元的LED数码管做的),如电压还高点我就再飞一会儿,所以我的电池压差不太大.我有同种2S的900MA10组,3S的1300M7组,3S2200的一组,一次飞下来用我的BJ1100来充真的不好玩(这玩意充电时象个吹风机,充完后叫个不停,如不管它,它还会放电,家里人对充电已有条件反应,有点动静就说你的电池充好了,几小时下来...)现在只有在白天和急用时我才会用它.在我没有用到别的充电器之前,我对我的新充电器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