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B-2还需要垂直翼吗

楼主(2008-10-01):
正在做B-2,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垂直翼吗?

网友A:
那样还叫B2吗???????

网友B:
如果不增加垂直翼估计飞行很困难,试试看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C:
你以为你的B2上面和真的一样有机载姿态控制计算机啊,看你怎么飞,期待炸上图片。

网友D:
B2上有姿态控制系统,相当于垂尾。
然后7度后掠角相当于一度上反角,这是在高速情况下,有助于稳定。
最后,B2在降落时,起落架放的很早,因为它的起落架舱门是个一个一体的大平面,相当于
是多出了2个垂尾,弥补它低速时的性能。
你考虑一下,你能用哪个。

网友E:
........
没有垂翼的B2..我看你怎么飞..

网友F:
没有垂尾,要把机翼做出负扭转(并降低翼载荷),提高俯仰稳定度,但升力面积减小。GWS产的电动B2就可以去掉垂尾飞行。另外,飞翼去掉垂尾后仍然能飞,只是稳定度下降,付翼操作频繁。

网友G:
加一个陀螺试试……

楼主:
垂尾的主要功能就是增加横向的稳定,不用垂尾的话
我计划把机翼加个上反角来提高稳定怎么样,另外再把腹部做得厚一点,在中线位置加个重物,像个不倒翁的原理,不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