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三个光栅尺,不知还能不能用。

楼主(2008-10-01):
得到三个光栅尺,不知还能不能用。不知道怎样测试,那位老兄知道。

网友A:
有示波器最好了,可以看输出波形

没有的话麻烦点,可以下个虚拟示波器软件,免费的,将光栅尺信号输入到声卡输入输入端.,
如果懒的话,也可以直接输出到LINE口,快速滑动会听到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麻烦点,可以下个虚拟示波器软件,免费的,将光栅尺信号输入到声卡输入输入端.,
如果懒的话,也可以直接输出到LINE口,快速滑动会听到声音的.

也想玩玩,不知能不能介绍一个好用的虚拟示波器软件,不想找了,

网友:
我一般是用示波器的,所以用不到这种软件

不过还是推荐 一个,在迅雷中搜,会有一"虚拟并口示波器',是磁动力网站出的,这个可能比双龙的声卡示波器在慢速信号时要好用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很早就出的双龙的声卡虚拟示波器,这个在迅雷中也有的.
在用这些软件前一定要看清说明,不要超过了输入电平,不然会损坏电脑硬件的.

网友B:
没显示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显示也没有用

看来只能放那儿了。今天拆机的那儿想把显示部分拿来,老板开价350元。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