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油箱里的油是不是一定要倒出来?

楼主(2008-10-02):
我每次玩完车都不把油箱里的油倒出来,有时甚至加到满油了也不倒回油罐里就放在一边等下次再玩,就让油一直放在油箱里,有时候十来天才玩一次也没事,最长的放了一个多月才玩,也是拉几下就可以启动引擎,照样跑的很爽。。。。。
和每次玩车后要倒出剩下的油的这个说法有点出入。
请各位模友有空来谈一下自己的做法,谢谢!!

网友A:
用塞子堵住就可以了呀

网友B(2009-01-17):
自己的爱好啊

网友C(2009-02-24):
模型用的油对发动机有小量的腐蚀作用,最好是倒出来或者跑完油。不然对发动机不好。

网友D:
主要是3个问题:
1,油箱密封不如油桶好,放久了燃料里的有效成分会挥发,导致燃料变质。
2,燃料里的甲醇有吸水性,放置时间过久会吸水使引擎内不生锈。
3,燃料里的硝基甲烷对金属有腐蚀性。
最后一点就是出于安全性考虑,放置火灾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