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改铣轴承的问题

楼主(2008-10-02):
铣床的轴承是锥形的,应该是上下左右都能受力,而台钻只要上下受力却是普通的轴承,普通轴承左右受力应该是比较好的,已经钻改铣的兄弟讲讲精度如何。
我今天拆了台钻,那个上下动的轴与台钻铁壳中间有许多的铁销,明天我清洗一下再看怎么样。

网友A:
已经钻改铣的兄弟讲讲精度如何
精度好不了的~
做钢能有个+-0.1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了~~(正反刀加工)

楼主:
我的台钻主轴已装好,测了一下,主轴跳动三个小格(应是3丝),装上夹头测,差不多有50格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了?

网友B:
空转跳动还是其次, 关键是一啃钢, 让刀让的厉害, 走刀边沿的时候经常由于让刀太厉害而导致突然剧烈跳动并把铣刀崩坏.
改了实心立柱的可能好点, 我懒得弄了, 最后还是掏钱买正经铣床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家用钻床本身精度就不高,钻改铣后也高不了。目的就是个玩。

网友E:
如果立柱不加强的话铣铁活时会浑身哆嗦,底座分量不够会满地欢跳。否则生产台钻的山寨厂家早改行出铣床了。

网友F:
我有台圆柱的钻铣台 想加强圆柱,或者换成方立柱 看来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