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充电保姆及电池连接器的维护

楼主(2008-10-02):
使用DN G2和G2/P6进行电池的补充电,好处是省事,六块电池接上后即可作其他事情,不再担心需要人工更换电池。但是,正常充放电约30个循环后,感觉电池容量下降,单节电池端电压差异增大。
        仔细检查,找出以下原因: DN G2是所谓独立平衡充电器,它不是通过电池组的主线路对整块电池充电,而是由多个独立充电模块经电池组的平衡连接线路对单体电池进行充电。由于平衡连接器弹簧接点比较薄弱,多次插拔极易出现接点松动、接触不良,表现为:晃动连接器或接线,充电器显示的充电电流变化或中断。
        经测试连接器各接点的接触电阻不等,大约在0.3至0.8欧姆左右,严重时甚至可能彻底断开。
        由于充电器通过检测电池端电压进行充电控制,较大的充电电流在充电回路连接器接触电阻上产生电压降,使得充电器不能准确检测电池端电压,错误地停止充电,由此造成电池充入的电量不均衡,可能致使电池组中单块电池过放电、电池组提前失效。
        解决办法:逐一退出连接器插孔,仔细观察可发现薄金属片成型的插孔明显变形,用扁嘴钳以适当力度予以校正,并注意校正防退卡簧,修正一片随即恢复,防止同时退出多个插孔造成电池短路。针脚连接器无需处理。用此方法处理充电器与充电保姆间和充电保姆与电池间充电线路的连接器后,消除了单体电池端电压不均衡现象。

网友A:
建议来一个图文并貌!

网友:
我的电池的平衡插头都是用一段时间了就全部换掉

网友(2008-12-13):
引用 网友A:
建议来一个图文并貌!

是啊这样更直观 我也是DN2

网友:
上个图看看嘛倒底是哪里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