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螺丝飞断有办法吗?

楼主(2008-10-02):
配置:25C
电池
冰峰雷电450W
电机
+15T的齿 好盈60A电调 飞越450直机
问题:在暴力飞行中中联锁紧主轴的螺丝断裂摔机3次了,原配的2.0的螺丝拧得非常紧而且后来两次摔机主轴套中联部位打了强力螺丝胶也无济于事!
求:广大450高手们这种问题有何良方,如不解决该问题在下无法再飞了!
望指点迷经!谢

网友A:
螺丝太软不是12.9级的
换好的螺丝

楼主:
是买的飞越螺丝包里面的长螺丝!
LZ的请问您的螺丝那买的!在下先谢了!

网友B:
以前我碰到象楼主一样的问题,现在我用了台湾的12.9级的2X14内六角螺丝问题完全解决。不过这个螺丝就是在上海也比较难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
怎么和你联系!

网友C:
有几个螺丝很重要,横轴螺丝,尾桨中轴螺丝
我的一直还是原来最早的塑料板450xl留下来的,实在找不到放心的替代品

楼主:
LS的兄弟以前飞机的质量一定超级棒!

楼主:
其实横轴螺丝12.9很好找就是2X14的12.9难找!